数显温度仪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4-11-24):
各位好:有一台循环冷却水泵,在冷却水底温时要求减小流量,反之亦反。我想用一台数显智能温度仪表(含变送4-20mA)来直接控制变频器,可否请大家把关。谢谢! bd2xa@163.com

网友A:
可以实现。市场现有仪表多的是,不过需要进行标定,在低温时,需要多大流量,以及增加或减小多少,需要标定。13835984678

网友B:
使用PID调节仪就可以解决问题,价位在800元左右!

网友C:
由管道上测点取热电阻Pt100取出温度信号,送微电脑数显操作器,A/D转换后的数据通过串行数据总线送至微电脑数字显示器显示,同时将阀位反馈数据送至该微电脑数显操作器的窗口显示。使用该表上的按键可对二次温度作手动调节。下图为二次温度测量与自动调节的原理框图。
请咨询杭州余杭区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0571-85501193 01375717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