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与PLC相连的问题

楼主(2004-11-24):
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在MCGS中有与西门子PLC相连的东西,在寄存器的地址里,BB1就是VB1(二进制),BD1就是VB1(BCD码),WB1就是VB1,VB2(二进制),WD1就是VB1,VB2(BCD码),DB1就是VB1,VB2,VB3,VB4(二进制),DD1就是VB1,VB2,VB3,VB4(BCD码),我想知道如果我想把一个数,比如说210存到PLC的VD10中,应该怎么写,同样要是把一个存浮点数的寄存器VD44(比如说里边存的是1.5434)读到界面的输出窗口里,我应该怎么用读和写命令,那位高手能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你要读VD10中的值那么在通道添加的时候选择32位二进制,地址写成10就可以了,如果要读带小数点的数,那么选择类型的时候选择32位浮点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