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相保护

楼主(2004-11-24):
各位好:施耐德ATV66系列输入缺相保护如何解除?TKS!!!

网友A:
缺几相就补几相啊!干吗非让他缺相干活哪?

网友B:
请检查每相驱动部份相关元件.

网友C:
如果需要维修或配件可以和我们联系。013799242446廖先生

楼主:
TO:最多三相 你有说明书吗?我这只有单相380V。李工你在吗?如何解除。谢谢!

网友D:
查到相应的电路,把光耦的副边短接即可,呵呵

楼主:
TO:左右 是问输入电源跟驱动光耦有关系吗/

网友E:
最多缺一相,要不就不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