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司服脉冲与频率的关系

楼主(2004-11-25):
我使用西门子200控制三菱驱动器,现在我发现我设置的脉冲频率和实际运行的频率相差太大, 具体设置我吧脉冲频率设置为10,每转脉冲个数是8000个, 发现电机实际运行频率为3HZ左右,请教

网友A:
去看看三菱資料吧

网友B:
s7-200 的脉冲是集电极开路输出,24v 。您的三菱驱动器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C:
我是很难理解你的“发现电机实际运行频率为3HZ左右”这句话?再问:你是怎么看到电机的频率是3HZ? 反映到电机,应该是具体的转速。

楼主:
我市通过电机实际运行距离和运行时间获得的,我的这个项目是通过电机带动轴旋转的,所以可以计算出。 三菱材料我看过了,可是现在脉冲实际和计算对不上,我自己都没有办法了 我设置的驱动器那有问题,请教

网友D:
三菱的伺服放大器内部要设置电子齿轮,"具体设置我吧脉冲频率设置为10,每转脉冲个数是8000个"这些参数你是在PLC里设置的,还是在放大器里设置的?

楼主:
频率实在plc中设置的,每转脉冲个数是在放大器中设置的

网友B:
plc的控制字SMW67设置为毫秒,SMW70设为300,运行程序。如果Q00的LED闪烁,plc的脉冲输出没问题,查驱动器。

楼主:
现在运行没有问题,就是实际频率和设置频率对不上号,smw70设置为300,意味着闲在的周期为300ms?

网友B:
驱动器的分频器的设置,就是多少脉冲走一圈,你设多少,设2048试一下

楼主:
8000,电子齿轮比,2048这个精度是不是就不够高了,我时时

网友E:
我用过西门子300系列PLC控制三菱伺服电机,在定位模块的参数设置中设置的一圈多少脉冲要和伺服放大器里面电子齿轮比相对应,我选择的是8192个脉冲/圈

网友F(2008-06-13):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电气图吗?

楼主(2008-11-27):
sorry, that‘s a far away design

网友G(2008-12-29):
估计是你的PLC输出脉冲和放大器要求的输入脉冲在数量上不匹配。你首先要搞清除两者之间的关系。

另外请设置好伺服放大器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H:
好好学习一下 三菱司服脉冲与频率的关系

网友I:
三菱司服脉冲与频率的关系.位置=脉冲数量。速度=脉冲频率。唐志文。

网友J(2009-05-25):
使用电子齿轮啊。。。

网友K:
电子齿轮比的设置正确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使用电子齿轮啊。。。

伺服放大器的

网友M:
深圳市公元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是集机电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多年从事可编程控制器--PLC的开发与研制;公司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原则,服务于用户,让用户满意,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我们生产的产品无论是从外部形象设计和内部元件选配及生产过程,都经过严格的质量把关,品质是公司立足市场第一要素;请广大朋友前来咨询及订购!!!

联系人:13430521448/张超生 电话:0755-28133569

网友N(2009-06-25):
请问:在PLC里设置和在编码器里设置有什么区别和要求?

网友O:
编码器怎么能设置的。三菱的频率要根据你的具体速度要求来的。

去上海三菱下J3或者J2的说明书看看

网友L:
编码器没法改的,

网友J:
电子齿轮  设置呢

网友P:
cmx/cdi设置好也是很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