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如何打印

楼主(2004-11-25):
请问组态王如何打印?我想打印组态好的画面(不是报表、报警画面),我听说要用到函数“PrintWindow“,可是试了半天也不可以,请各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2005-01-23):
必须先进行打印配置

网友A:
不过 这个函数打印的字体跟画面字体不一样特难看,,我也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我是用"超级屏捕"将画面抓下来保存.

网友C(2005-03-17):
用PrintWindows是可以的,你可能应用不正确,重新试试.

网友D(2005-05-04):
使用组态王中的命令语言就可以了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