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一块面版上安装一个二次仪表实现对温度,湿度,位移等的测量显示

楼主(2004-11-25):
这是作为教学实验用的,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二次仪表 最好能提供具体接线图

网友A:
首先了解一个问题,显示要求怎样,只要数值,还是需要曲线显示、同时记录呢? 另外,预算多少呢?

楼主:
只要求显示数值 关键是要有它们的接线图 另外还需要些单独显示的仪表,就是只能显示温度或流量

网友A:
那这可能不太容易,我只知道有集成温湿度测量显示的二次仪表(我们公司就有),再集成位移的我就不清楚了。要不再等等,看别的xd有什么好介绍

网友B:
北京地我可去售前服务010-86877476 010-629771698 单显表130元现货!!!!! 郭

网友C:
用多路巡检仪表就行了,分别接收温湿度和位移信号,但显示窗口只有一个,需要循环显示或定检一路,如果想同时显示多路,可用多路无纸记录仪,可以同时显示多路信号和趋势曲线,棒图.有2,,4,6,8和更多路可选,采购成本不同.有需求和其他问题可与我联系LYLYH6554@YAHOO.COM.CN

网友D(2005-06-02):
我可以提供4种不同信号数据在同一面板上的显示,可以联系我 010-62562764 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