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IFIX驱动声卡实现声音报警?

楼主(2004-11-25):
求助各位大侠:如何实现IFIX驱动声卡实现声音报警?

网友A:
可以在报警时,运行一个声音文件。也可以输出一个开关量点给控制级(如PLC),驱动报警器。

网友B:
在VBA里调用API函数。

网友C: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sndPlaySound Lib "winmm.dll" Alias "sndPlaySoundA" (ByVal lpszSoundName As String, ByVal uFlags As Long) As Long 在调度里建一事件 Private Sub FixEvent1_OnTrue() Dim N N = sndPlaySound("C:\WINNT\Media\Microsoft Sound.wav", 0) End Sub 有什么问题给我来信 zcl28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