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收卷技术

楼主(2004-11-25):
各位大师好!我现在需要知道收卷的工艺,不知哪位大师了解帮助我一下,要详细些!

网友A:
你的收卷材料是什吗?收卷速度要求多少?卷经要求多大?

网友B:
你可以选力矩电机来控制,使张力得到很好的控制。

网友A:
收卷的张力是变化的,卷经小时张力大,卷经大时张力小,也就是所谓的锥度控制,保证收卷的松紧度一致

网友C:
为了保证松紧度一致,应该是张力恒定才对。

网友D:
ABB800的里面的可以加带卷饶软件,效果很好,另外我们公司也用DSP技术自己开发了一套,现用于卷染机,浆纱机,效果不错,可以跟我联系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无命大歌,我们用的材料是铜板纸200克的,收卷速度在300米左右,卷径1000mm,锥度控制有公式可依么?怎样计算?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我也在做这方面的事,肯请指教

网友A:
放卷一般采用横张力,复卷卷经越大对复卷中心的拉力越大(张力不变情况下),收卷就不可能松劲一致,收卷张力是变化的,锥度是现场模拟出来的,可以采用伦茨9300工程矢量型的变频器用于复卷控制,他里面有针对复卷的功能块,效果特别好,但价钱贵

网友F:
楼上说的都是好办法,可惜价格就不敢恭维.我以前的单位是做PVC和PET硬片的,两种片材生产线都要用到卷取机.PVC线是国产设备,卷取机用的是力矩电机加力矩电机控制器,卷取效果很好(当然也和卷取机安装的平行度有关),就算控制器环了,一时买不到新的,用一台调压器代替也可以用,效果一样.而PET线是国外进口,卷取机是用直流调速加张力传感器,效果当然一流,但调试相当麻烦,且不易替代,价格还很吓人!

网友E:
如果用PLC中的PID 自己搭开卷及卷取机张力控制环,都应该包括哪几个环,什么关系?请指教。我这是冶金行业冷轧线用的email:liutaomail2002@yahoo.com.cn

网友G:
收卷的张力是变化的,卷经小时张力大,卷经大时张力小,也就是所谓的锥度控制,保证收卷的松紧度一致. 冷轧线用开卷及卷取机张力控制环里,如使用伺服电机,应包括速度环,电流环。我用BOSCH REXROTH(德国)的伺服电机,直接具有单轴数控功能,锥度可现场模拟出来,速度环是控制整条生产线的速度,电流环是控制伺服电机的力矩输出。

网友E:
请问楼上,我用的是普通的变频电机,你是否有调过的控制原理图,各环如何搭接的,能将数据及资料发来一份啊。我现在是所有的环要在PLC中用PID搭接,然后将力矩直接送到变频器中,谁知道怎么作?

网友H(2005-07-16):
我没接触过张力控制,我只是好奇,张力应就是指材料在收卷过程中受到的拉力吧?!如果按楼上老兄所说张力是变化的,那么材料在收卷的过程中岂不是厚度就要发生变化?还请各位老兄赐教,先谢过了!

网友A:
有横张力收卷,也有变张力收卷,变张力才有锥度的控制,一般指直径和张力的变化关系,采用那种方式和所裁切的材料是有很大关系的,厚度要发生变化,张力需要超过材料所能承受的极限值,恒张力不会超过这个值,变张力的张力变化范围也是在安全范围之内的。

网友I(2005-09-28):
我目前在做金属带的收卷,压辊,带宽200-600MM,运行速度每分钟3M左右。是否一定要用张力检测器呀?我是菜鸟,请各位大师指教呀? 我目前想用交流调速电机.变频器.PLC实现,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J:
我是做张力系统的,卷取因材料特性不同而不同,分中心卷取和表面卷取两种方法,中心卷取无论用什么闭环调节张力,都要计算直经,因直径变化是张力化的关键;表面卷取不必.用交流调速电机+变频器+PLC可以实现,用安川G7转矩控制和速度限幅外加一接进开关测卷取圈数转矩=F*DIA,DIA=2*圈数*厚度

网友K:
如果是直流传动的话,你可以试试安赛尔多的全数字直流驱动器,里面有关于张力环的功能~
开卷一般都用张力开环控制,它内部有卷径计算功能,可以随着你卷径的变化,自动计算卷取电机的线角速度~从而保证卷取的恒张力设定~

网友J(2005-10-28):
直流传动传动转矩线性度比较好,象CT,欧陆等都有DIA计算功能,直流卷取现在大多用在扎钢等要求转矩比交大的行业,软包装行业现已被矢量变频或伺服取代,

网友L(2006-06-14):
我是做塑料包装行业.在我看来表面摩擦卷取比较简单.只要线速度准确.加张力传感器做闭环.运用PLC做运算.很简单就能做的很好.当然PLC的PID要运用的很好.使实际张力很稳定.本人运用变频器直接做张力闭环.成本又底.效果比PLC的更加好.可以说实际和设定是零对零.中心卷取关键是先要把直经计算准.我不建议用圈数和厚度去计算.误差太大了啊.收卷的张力肯定是要变化的.中心卷取做闭环那是钱多.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啊.13806265744

网友M:
http://tgpgy.any200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