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西门子LOGO的使用

楼主(2004-11-25):
各位大哥: 小弟现在在用西门子的230RCO型的LOGO,在编程软件上一做好。但在连接好电缆后无法从PC上将程序下到LOGO中去,在软件上PC--LOGO和LOGO--PC两个图标是灰色的。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用的软件是从西门子网站上下的3.1版

网友A(2005-05-22):
可能你的LOGO!上加了密码,因此不能修改原来的程序,把密码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2005-08-18):
我处代理一款台湾产智能继电器,功能类似于LOGO,价格便宜,6入4出仅350元,另可配语音模块,实现自动拨号和电话遥控功能.直流型可提供最大6个模拟量输入,提供485通讯.软件手册免费提供.有兴趣请联系:13736429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