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交流接触器有没有必要加上?

楼主(2004-11-25):
问题的提出:工程中,一般在变频器前加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可以是交流接触器,可以是空气开关、可以是闸刀开关、可以是刀熔开关,当然最好选是刀熔开关配快速熔芯。问题是在一篇经验性的文章中看到:除此开关外,在此开关和变频器前再加一个交流接触器。这个交流接触器由变频器故障输出端控制,在变频器异常时而快熔没有断开前断掉变频器电源,防止模块等元件损坏和故障扩大。并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经验加以介绍。这可不是件小事,可能涉及许多细节问题: 1、接在故障输出端,一旦变频器断电,要确保此端状态不发生翻转。2、根本看不到发生什么类型故障。3、增加设备投入。4、增加噪声和电耗。5、是否能保证模块安全,有待验证。6、其它问题如变频柜空间及散热问题,长期工作后接触器震动问题等等。 那么,这个交流接触器到底该不该加?谁能从理论上或实践上证明确有加的必要?

网友A:
这个想法很好!但有待验证,再者,每个牌子的变频器也有差异!

网友B:
对变频器有保护作用应是空气开关!所以空气开关不能省!

网友C:
如果变频器不是长时间工作就有必要加!

网友D:
我认为不应该加,因为当变频器出现报警信号的时候它已经停止工作了,并且可以将故障代码显示出来,如果加了接触器后停是停了故障代码不能看见,不利于查找故障,又费马达又费电。

网友E(2006-12-30):
看你变频器的大小和质量吧,不过选用进电开关(比如用塑壳开关)最好是可整定电流型的,这样在发生电流故障前会按额定电流的倍数自动跳闸;如果是90KW以下的加个熔断器就可以了,如果特别大的最好再加个接触器,毕竟这些钱加起来都没有一个变频器的维护钱,对吧

网友F:
过压保护时作用就大了

网友G:
现在变频器样本上接线图中可是断路器、交流接触器都有的啊
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时,断路器不一定能自动断开,根据需要可以在控制线路中将此接触器断开以保护变频器。设计需要的话要将此接触器加上。

网友H:
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况而定,象楼上所说,较大装上比较好

网友I:
接触器的用途:远距离频繁接通或分断电路

网友J:
这个也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也要看你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是什么样的程序,有很多方面的

网友K:
变频器前的接触器我认为应该安装。
我们最近可郁闷了,有一批变频器的制动单元有缺陷,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制动单元异常接通,使得制动电阻发热乃至发红,险些酿成火灾。
现在我们在制动电阻上加装温度检测开关,与接触器的线圈串联,控制变频器电源!

网友L:
变频器运行过程中,制动单元异常接通,使得制动电阻发热乃至发红,险些酿成火灾。见过,幸亏味道比较大,发现及时,但是很多电线都废了

网友M(2007-03-20):
这些本是不会发生的.只是因为没有温度检测啊.省不得的.

网友N(2007-12-09):
不用加,前面只要有防止故障扩大的,比较合理的容量的空气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O:
加上比较好

网友P:
加装更合理些,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