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台达VFD难题,棘手!!!

楼主(2004-11-25):
各位同仁!我单位有一台台达VFD015B43A变频器跳“GFF”故障且无法复位,因是空载,测输入输出均不对地,故怀疑是模块损坏,换之,仍然跳“GFF”但可复位,接电机空载可运行(参数,电机均没问题),但运行时间不定仍跳“GFF“,长的能有一个多小时,短的也就几分钟,很是苦恼。请教同仁问题出在哪,该如何解决? 我在论坛里也见到关于”GFF”的问题,但都没说到该如何解决,望同仁们赐教为感! Email:linxi@yzxc.net

网友A:
请将低载波频率。

网友B:
换电流传感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同意新先生的观点,我遇到过多次此问题,都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换了就 好.我有此元件,13056660695

网友D:
是电流传感器有问题,我已修台达为主,有空保持联系,互相学习,电话:13676747248

网友E(2008-09-17):
台达多大机器,用多大电流传感器,怎样运算.请多指教

网友F:
电流传感器

网友G:
换电流互感器,或电流检测的后续电路有问题

网友H:
这是2004年的帖子啊!

网友I:
可能是电流检测的事.

网友J:
GFF可以把这修故障保护,取消掉就好啊,不用换传感器

网友K:
十楼的,你说可以把GFF这个故障取消,请问是那个参数

网友L:
 没有吧,这个应该取不掉的,

台达的VFD做的有些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