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熟悉 PLANTSCAPE 的请进

楼主(2004-11-25):
我们现在用的是HONEWELL的 PLANTSCAPE R300 但最近我按说明 对软件重装后,发现 controlbuilder 进不去, SERVICES 里的 plantscape er server 无法开始,请问怎么才能处理,谢谢高手.

网友A:
检查一下,用户名及密码是否正确,是否安装机手册安装软件的。 在service里点击右键属性,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