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PLC编程,那位大哥帮帮我!

楼主(2004-11-25):
请考虑发光线电源和显示控制器,输入电池电压3V,5V,6V,9V,12V,24V;或输入110V,60HZ,220V,50HZ。输出150V,800-2000HZ;功耗1W/m,线长1米-100米,工作电流6-15mA。显示控制分发光线或发光片闪烁显示,循环显示,根据要求指定区域按次序显示。

网友A:
可否描述清楚一些? 如果只是完成发光片闪烁显示,循环显示,根据要求指定区域按次序显示,台达PLC容易实现,需要看你的外部硬件连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