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TD200的问题

楼主(2004-11-25):
请教,我在使用TD200上的F1-F8时,按下去后就不能复位了。我将它做为一个选择开关使用。请问怎么解决?在不用外部的任何I/O点的情况。急!

网友A:
你可以设为瞬时,用PLC指令来控制

网友B:
TD200手册中有相应的程序,参考一下就明白了。 在按下F1同时,复位对应的M位就可以了。 例如f1对应m0.0,你想操作m1.0 LD M0.0 = M1.0 R M0.0, 1 这样应该可以了。

网友C:
楼上说的非常正确,你只置位,但不复位怎么用呀, TD200被我玩烂了,发现一个缺陷:在给嵌入式的数据付值,每付完一个值后要赶点儿才能翻到下一页继续付值,这个节奏我研究一个上午才搞清楚.太逊了,早晚被LG的取代

网友D:
用我们的试试!!POP-HMI小型人机界面资料可从www.jumboshen.com.cn下载。给 HMI 使用灵活、方便,支持市面上大多少小型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