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ECO爆炸了N次!怎么办

楼主(2004-11-25):
最近修了一台西门子ECO200KW的变频,坏了一个大功率官和三个整流桥。修复后运行了三天后就又出现了这种情况。报纸声太响了。请各位精通西门子的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及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损失惨重啊,你说的大功率管是IGBT吗, 1.驱动没有完全修好,曾经有人修 ECO没有把驱动上的小电容换掉,当时是好了,但运行几天又炸,务必把驱动彻底修好.电源是否缺相,电容容量是否够. 2.参数可能没有设置好,风机水磅(bang字打不出来,见谅)的VF曲线和通用型不一样,设置的方法不一样,如果参数没有设置好,会坏机器, 3.运气差,,

网友B:
你的驱动没有彻底修好呀......

网友C:
驱动版、模块原装的我有,如果想买可以找我 13905058567

网友D:
请问变频之子: 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可以通过更改参数用到恒转矩输出的负载上吗? 如可以要改那些参数,谢谢!

网友A:
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可以通过更改参数用到恒转矩输出的负载上,但是力矩较差,最好用于小于变频器功率的电机,比如7.5KW 只能带5.5KW电机,而且一般风机水泵专用变频器出厂值默认的VF曲线不是恒转矩曲线,和通用型的VF 不一样,我手上没有手册,等我上班了再告诉你怎么改那些参数,

网友E:
修变频时要分析原嗯,有的是外部电路有问题,有的是使用不当。

网友D:
TO:变频之子 谢谢你了老大,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D:
各位大侠:我是一个初学者,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一、小功率的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是不是在开关电源后面,其检测原理是不是用电阻降压直接输入到CPU, 二、山菱E540—5、5K/是不是要装上模块开关电源才能工作,(因为我没有找到从主电路到开关电源的地线)该机从CPU板到驱动板之间有三只标有OI2、OI3、OI4、的元件,不知道是什么IC 三D1993H3C是多大的晶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