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选择

楼主(2004-11-25):
我们要做一个控制系统,结构挺大,需要伺服电机频繁启停,而且要响应快速,在150ms内要完成一次启动,加速和停止等一些列动作,启停时间不能超过20ms,现有的交流伺服电机能满足要求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现在的交流伺服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关键看你的负载情况。可以把系统参数贴出来吗,或者发到邮箱里。

网友B:
我也是和一楼一样的意见。

网友C:
lenze9300 伺服可达到要求

网友D:
要看负载有多大,如果小的一点问题也没有,原先做过一个系统,用三菱400瓦伺服,可以做到每秒30多次的起停控制,且是24小时连续运行。

网友E:
我司是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生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网友F:
TO: caiqy: lenze9300 伺服可达到要求 他都没说要求你就能给型号,太离谱了吧。要么不能用,要么就浪费。

网友A:
顶一下楼上的老鼠。买衣服还得问尺寸,连个具体参数都没有怎么选的型?

网友G:
请问:变频电机调速最高能达到20000rpm吗?

网友H:
以后国产伺服会代替进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