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S7-200中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2004-11-25):
各位老大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S7-200与TD-200配合使用时,在TD-200的V内存里设置过数据之后,如果长时间不给PLC通电里面的数据就变为了0,后来我也查了系统手册,说其有一个超级电容,可供电大概一个星期。 现在我想请问,有没有方法可以改变这种情况?比如在另外的地方存数据??

网友A:
s7-200的D区都可以停电保持数据,在TD-200中设置的数据应该存储在S7-200的数据区D中,这部分数据应该可以保存。不知你是怎么做的。如果方便可以Mmail给我:xuweiqiang370@sohu.com

楼主:
首先感谢sunway888同志 我设置的时候就是把它设置V区了,我想请问一下,你所说的D区的输入格式是什么?比如我用V区时VW200,D区是什么格式呢? 谢谢啊

网友B:
加电池盒 BC293 ( 6ES7 291-8BA20-0XA0)

楼主:
有没有直接在程序里做就可以的呢?

网友C:
鸽羽提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解决方法是在设定完数据后将这些数据再写到EEPROM里,具体方法手册里有介绍。

网友A:
我说的D区就是数据区,就是你的V区,数据区对各种PLC是通用的概念,西门子也采用这个概念,具体到编程,就是VB**,VW**,V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