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视光电开关如何将NPN转换成PNP输出型

楼主(2004-11-25):
大家好! 怎么能将神视NPN型光电开关换成PNP型光电开关使用。 以前我设备上所用传感器为PNP输出型,由于一时买不到现货请问各位朋友用NPN输出型传感器怎么经过转换我能够改变他的输出方式(我能够使用)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呵呵换其它牌子的PNP不行吗

网友B:
在NPN输出加NPN型三极管,进行放大。以前在现场急用过。不只还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楼主:
谢谢两位 谁能有更好的办法呢 有急用哎!!!!!

网友C:
pnp应该有的.或是换个品牌嘛.

网友D:
可以将NPN集电极开路输出通过中间继电器转化成开关信号。就由这个开关信号去控制其他设备。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E(2005-08-23):
应该有两根线可以选择,看一下说明书,好象是白色的

网友F:
先前有讨论

网友G:
在Vcc与输出端加个电阻,采电阻上的电压。 记得过去曾经有人画过图,你搜一下。

网友H:
没有现成的,还用小日本的东西,这不是自找麻烦吗?这么崇拜呀? 换个有现货的牌子嘛!

网友I:
同意 赤裸裸 的做法.如果你要真的非要在用NPN的话在继电器后面再接就可以了.可以的.

网友F:
现成答案:传感器PNP与NPN如何转换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72335

网友J(2006-02-23):
如果有四线的一般有一根线可以选择,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K:
草,, , 一个电阻搞定,,,大约2K的就行。。那还用什么这个那个转换???。。。

网友K:
 用继电器也不错,,若在高速,需要定位的话,,考虑一下滞后。。。

网友L(2008-04-14):
3年前修一台设备的时候也遇见同样问题,后来用1个三极管转换了一下 ,倒个向而已,比较简单

网友M:
如果是加电阻,不应该加2K的,这是我个人意见!!应该是4.7之10K之间.

网友N:
用个光偶就解决了

网友O:
"用个光偶就解决了"同 意楼上的建议,顶以下

网友P:
"用个光偶就解决了"同 意楼上的建议,顶下

网友Q(2008-05-28):
用个光偶或继电器就解决了

网友R:
加2K的上拉电阻,输出反向,即当传感器没有信号时,其输出为+24V,当传感器检测到物体时,其输出为0V

网友S(2008-06-27):
最好重买!!!!!!!!!!

网友T:
搞这么麻烦,直接加个中继不就什么问题解决啦.

网友L:
加10K上拉电阻,昨天亲自弄过的,autonics的三线传感器,用NPN型的管子,绝对能用。如果是选型的时候选错了也不要紧,在程序里面做个取反就可以的

网友U:
如动作不是太快,可以考虑用继电器转接

网友V(2008-08-31):
少的话加个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W:
赤裸裸   5楼 回复时间:2004-11-27 12:34:00
可以将NPN集电极开路输出通过中间继电器转化成开关信号。就由这个开关信号去控制其他设备。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X(2008-11-23):
加一继电器就OK!!!zheyang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加一继电器就OK!!!zheyang

或是改用两线接近开关。。我在遇到PNP的开关埙坏时。用NPN加继电器转换。或是用两线开关代换。

网友Z(2009-08-23):
你有没有试过用光耦,非常好用。

网友AA:
加一个光耦,我前几天也是急用。用一个光耦将PNP的广电开关转成了NPN

网友AB:
试试改变plc输入信号的正负极

网友AC(2009-10-15):
应该是用欧美的机器吧。

在NPN传感器的24V电源线和输入线之间接个上拉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