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

楼主(2004-11-25):
求教各位大侠;我想用松下伺服进行运动控制(5轴,其中两轴带制动),请问整个控制系统需要购买一些什么东西。它们怎么接线。如果您觉得内容太多,能告诉我单轴运动控制系统的情况对我也有非常大的帮助。万分感谢!急盼!!! 我的Email:dengxiao_75@sina.com

网友A:
控制器(PLC/PC),运动控制卡或模块(大于等于5轴),驱动器,马达,有这些就可以了,可能还要加些传感器(限位)。配线图参考选型手册。

网友B:
首先要明确你的控制方面的需求才行。比如,是否联动,是否插补,速度多少?至少这些涉及到你是选单片机控制器还是选工控机(用卡)。再有就是楼上说的了,配驱动器配马达再加一些行程限位开关等。可以来信聊聊。ada850520@126.com

楼主:
感谢两位的指教!我想再问点具体点的。我看了松下minas a系列驱动器的说明书。不知主电路接线图中的电源、NFB、NF、MC、L、电磁制动器的电源开关应该配什么样的?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说,配NFB(空开)MC(接触器)L(滤波器)就可以了,制动器的电源两根线用一RELAY(继电器)切DC24V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3相200V的伺服驱动器的接地端应该怎样接地?是和3相变压器的中线连接吗?

网友C:
你可以和我联系 我们专门做松下交流伺服 还有运动控制卡 做5轴联动很方便 其实你要是电机比较小的话 3相200V可以用220V代替就是了 这个我们客户经常这样用

网友A:
是的,可以在L1/L3接单相220V,但是有条件尽量接3相200V,接地线绝对不能接中线,接外壳就可以了。

网友D:
你能不能给一份你详细的工艺给我,看完后给你个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