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的故障分析!(炸机3次)

楼主(2004-11-25):
最近修了一台西门子ECO 200KW的变频器。原来是坏了一路大功率管和三路整流桥,及驱动电路的一些元件。还包括上级接触器和断路器。修复和经检查一切参数正常。不过运行了三天后就又出现了和上次一样的情况。请各位同行帮忙分析下故障原因。谢谢!QQ 84401184

网友A:
这是西门子ECO变频器的软件设计有问题,造成功率输出则同时导通而烧坏,我们曾一月烧坏一台. 建议更换西门子更高级别产品.

网友B:
那到不是,我是做变频器专业维修的,我修了很多 西门子也没见你们说的那情况.你那是驱动没修好.或者你换的东西有问题.q q414680465 13857355446

网友C:
我们认为变频器修好后能用三天的话,应该是你的运气问题,也或是你用的代用配件不是原装的,还有你换的整流桥很可能是小的当大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