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0 中的历史报警记录的问题

楼主(2004-11-25):
我用的是intouch7.0,当我关掉intouch ,然后再启动后,以前的历史报警记录,就全都没有了,我想知道能不能保存以前的历史报警记录。就是再启动后,还显示以前的记录。

网友A:
你看看你的intouch view的设置,那里可以找到答案.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些,谢谢!

网友B:
你的报警历史纪录配置好了吗??? 如果配置好啦!!看看你的历史记录控件的查询日期是不是配置太短!!!

楼主:
我用的是标准报警显示的控件,窗口类型是报警历史,显示报警是本地。还需要怎么配置吗?当软件运行的时候,能够保存这段时间的所有报警记录,但是,当关掉软件,在从新启动软件,以前的所有报警记录都没有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Alarm db logger manager的配置!! 具体看帮助说明

网友C(2004-12-27):
在Alarm db logger manager中有一个可以选择时间的选项中勾选需要存贮的时间长度,并选择LOCA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