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求助:施耐德ATV-28 急!!!

楼主(2004-11-25):
手头一台施耐德ATV-28HD23N4 15KW 运行到几HZ即跳OPF ,请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A:
起用转矩提升功能.

网友B:
空载吗?3相输出电压有没平衡? 马达好的吗?逆变测一下。 OPF是电动机相故障。

网友C:
去施耐得网站下本28用户手册看看(这里也可以下) 关于OPF故障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电动机相故障 故障可能原因: 1变频器输出缺相 2输出继电器打开 3电动机没有连接或电动机功率太小 措施: 1检查变频器输出至电动机接线 2如果使用输出继电器,将OPL设置为OAC 3低功率测试或者没有电动机,可以将OPL设置为NO 4改变Ith,Uns,Ufr等优化变频器设定值

网友D:
你用变频器带多大的电机? 有的时候电机小 容易出现这种报警

网友E(2005-08-02):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吧

网友F(2005-11-17):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2.2KW的带3只200W灯泡,起动提升到10HZ时,即OPF。关了OPL能正常运行

网友G:
说了很多遍了,楼主看看论坛里文章吧!!

网友H:
参数不对

网友I:
输出缺相
如果没接电机出现这种情况,在参数里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J:
将OPL设置为NO

网友K:
我公司专门经销和维修各类品牌变频器及其配件,如有问题,可与我们进行联系。
联系电话:021-52048008
手机:13391394901
联系人: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