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

楼主(2004-11-25):
各位大侠,我刚刚接触伺服电机,想请教几个问题:伺服电机内部有个旋转变压器,它的作用是什么?我接触的一个系统中,为了实现几台同步,在一个电机的后面又增加了一个增量型编码器,编码器的信号输出给另外几台电机。在驱动器的编程中,进行同步前多次提到改变旋转变压器(resolver)和增量编码器(encoder)的位置,这是什么意思?旋转变压器和编码器的位置可以人为改变吗?另外,给他们的位置赋负值,是电机反转吗?初来乍到,请多指教!多谢!多谢!!!!希望得到详细解答!我的邮箱是tosgz@tom.com

网友A:
俺是专卖编码器的,如果你需要编码器方面的资料,我可以提供给你 liuchengonline@126.com QQ:9952476

网友B:
哦。凡是含有Z信号,也叫归零信号的编码器。都是可以向你说的那样人为的改变它的位置。事实上,人为的改变它的位置,也就是利用编码器的Z信号来找到零点,从而开始新的计算。 对的,编码器正转时,检测仪器上显示和捕捉的是正信号;当编码器反转时,则捕捉到的是负信号。这里的正负只是与设定方向相比而说的正伏,也即同向和反向运动!!!!

网友C:
我司是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生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交流一下,伺服上有一个旋转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与驱动形成了一下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