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的故障

楼主(2004-11-25):
我有一个五相步进电机驱动器在使用中出现以下问题: 刚装上时电机抖动,转不起来,调整了一下各部件位置后,也转不动, 电机可以上电,换了另一个驱动器后,可以正常使用.打开驱动器发现保险丝 烧掉了,其余元器件外观完好,换了个保险丝再试,电机抖动但转不动(好象 扭力不够),我又换了个小电机(消耗电流小)试,可以转动,但不是很平稳. 请问驱动器是什么地方坏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修吗?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帮你顶一下,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B:
这个现象,很象是电机缺相,就是说,5相中有至少一相没有电流。

楼主:
请问如果缺相电机还能转吗? 我把五相电机的五根线只接4根,结果电机还能转!

网友B:
如果电机缺相,电机的力矩会明显下降。

网友C:
请问通电后步进电机的轴是否能够锁定?步进电机力矩多大? 通常驱动器在烧坏以后是不能正常锁定电机的;如果能够锁定,运行时抖动,可以判断为驱动器某相被烧坏(或者理解为缺相),表现为步进电机转动到一定位置就开始左右摆动,并且噪音很大。损坏只能找原厂家检测维修。

楼主:
可以锁定,扭力大约4NM。是进口驱动器,回厂修,价格.........

网友D:
根据你说的保险烧毁的情况应该是驱动器的某一相已经烧毁曾导至短路, 烧毁一相并不是电机就不能进行锁定 必须是走到了这一相才不能进行锁定。另外步进电机的驱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单电源恒流斩波, 多电源的自动调压来恒流, 还有桥式驱动等等。 但它的修理一般仅在于驱动管的更换。 你可以把驱动器折开之后测量找到测量出的参数不同的中功率管把它换掉就可以了 。 另外如果驱动使用多组电压,如果高压消失也可导致你所述的故障。

网友C:
你用什么品牌的驱动器呀?能够用其它品牌的来替代吗?我们也在卖进口的驱动器和步进电机。你有什么具体的指标要求吗?021-64325459-822

网友E:
我用的是自己开发的交流步进电机驱动器,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是因为功率版上的智能功率模块烧了. 建议尝试更换模块试试.

网友F:
各位行家,请问一下,五相步进电机,通过功放输出,如何调正反转?调换其中2相会不会反转?或是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电机震动应怎样判断是缺相还是接错线?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