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停车

楼主(2004-11-25):
小弟初来咋到,什么都不懂。所以请教大虾:何为电子停车???能给个链接最好。。 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电子停车应该是减速停车,可以通过设置变频器的减速时间的长短使变频器停下来.比如大功率的风机,如果靠风机本身的惯性完全不旋转时,那可能要十几分钟。通过变频器减速时间的设置,比如三分钟,那么在变频器不产生过压报警的情况下,就可以让风机三分钟时间停止旋转。   变频器器减速时间的长短,要根据负大小而定,负载大减速时间设置长,负载轻设置短。负载大的时候,如果把减速时间设置太短,则变频器可能产生过压报警而停止输出,在此情况下必需把减速时间加长,直到变频器不产生过压警为止。   减速时间的设置一般都采取由长到短的设置方式,先设长些逐渐减短,直到满足你的要求且变频器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