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内有那些好的隔离变压器3-4KVA左右,都什么价位?

楼主(2004-11-25):
请问:国内有那些好的隔离变压器3-4KVA左右,都什么价位? 另外,隔离变压器和隔离稳压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国内的隔离变压器不太好,我以前买过的只有不到1000块。 隔离变压器和隔离稳压电源的区别是: 隔离稳压器里采用的是隔离变压器、电容等组成的、隔离稳压器能提供交流稳压的。 而隔离变压器只是变压器,看你对负载要求高不高了。 详细咨询:13701125446(北京、陈俊)

网友B:
3KVA 2400元/台 021-62057557

楼主:
我们有一台设备放的地方用的是农业供电.导致设备经常跳闸,把闸跳坏. 那是不是说:使用隔离稳压电源更好呢?隔离稳压电源能完全替代隔离变压器吧. 什么牌子的隔离稳压电源质量较好呢?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农村的电网环境一般都不如人意的,电压不稳、频率不稳等等。再好的设备放在农村用也会坏啊。 像我公司和高速公路系统商合作,他们的设备在高速公路上用一般都用的农村电网,但他们所有的设备都用UPS电源和参数隔离稳压电源来确保设备的安全。 建议你用UPS电源和参数隔离稳压电源(选其中一个)来保护你们的设备。 详细咨询:13701125446(北京、陈俊)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楼主:
"参数隔离稳压电源"参数是什么? 3KVA-5KVA的大概什么价?

网友A:
参数就是磁饱和的意思,是利用磁性材料的非线性和电容谐振方 式而实现稳压的。内部无元器件只有隔离变压器和滤波电容因而比较 耐用,无须维护等优点。 CWY-3.2KVA 单价:6380元 CWY-5.2KVA 单价:8900元 保修二年。如果你方便可以来电咨询,谢谢! 详细咨询: 电话:010-82517788 手机:13701125446(北京、陈俊)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网友C:
隔离变压器3 4kw价格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 13105332670 一年内免费更换

网友A:
你们这种隔离变压器不好,我以前用过。 交流220V输入,输出都不到200V 就是因为不是1:1的

网友C:
楼上的 你好 输出怎么会不到220v 不可能吧?交流一下好吗? 13105332670

网友A:
可能是因为质量问题吧 你们的变压器是1:1的吗? 输出的电压误差多少啊?

网友C:
你好 我是西门吹 如果在空载情况下 输出220的话 加上负载电压就会低于220, 通常情况在设计时要考虑加余量 因此不会出现你说的不到200v 大约不会超过5v 1310532670

网友D:
请教:负载是55KW及以上的水泵电动机,控制回路我现在选择的是隔离变压器,请问这样可以吗?还是应该选隔离稳压器? 隔离变容量该怎样计算?

网友A:
主要看你对设备的要求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