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I转换器(0~10V/4~20mA)、I/V转换器(4~20mA/0~10V)。

楼主(2004-11-26):
请教哪里有卖V/I转换器(0~10V/4~20mA)、I/V转换器(4~20mA/0~10V)。哪位大虾知道请赐教。email: yzhuqing@pub.cz.jsinfo.net

网友A:
请收万能信号转换模块

网友B:
用隔离放大器IC实现V/I与I/V转换。 我的电话是0755-83100080(高先生)

楼主:
万能信号转换模块在哪里有卖,怎么使用?能在多一点赐教吗?谢谢。

楼主:
深圳顺源公司高先生,看了贵公司的隔离放大器IC模块资料,感觉很好。先买几个试试,请报价格和公司帐号。 ISO-V2-P3-O1 5个 ISO-A4-P3-O5 5个

网友C:
推荐你看我在本论坛发布的《对电量隔离转换变送器的研究和应用》 帖子。并向你推荐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HY系列电量传感器。 HY1型直流电压变直流电流(4—20mA)转换器(非隔离) 用途:做通用的直流电压输入变4—20mA直流电流输出的线性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0—10V(DC); 额定输出:4—20mA(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DC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12VDC供电时≤300Ω;24VDC供电时≤650Ω HY3型直流电流变直流电压(0—10V)转换器(非隔离) 用途:做通用的直流电流输入变0—10V直流电压输出的线性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4—20mA(DC); 额定输出:0—10V(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DC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负载阻抗≥10KΩ HY5型直流电流变直流电压(0—10V)转换器(霍尔隔离型) 用途:做通用的直流电流输入变0—10V直流电压输出的线性隔离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4—20mA(DC) 额定输出:0—10V(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DC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负载阻抗≥10KΩ HY61型直流电压变直流电流(4—20mA)转换器(霍尔隔离型) 用途:做通用的直流电压输入变4—20mA直流电流输出的线性隔离转换器。 技术参数:额定输入:0—10V(DC) 额定输出:4—20mA(DC) 线性误差:±0.5%F.S 响应频率:DC 温度范围:-10℃—+70℃ 温度漂移:±250PPM/℃ 电源/静态功耗:+12V—+24VDC/6mA或±12V—±15VDC 负载能力:12VDC供电时≤300Ω;24VDC供电时≤650Ω 我们可以在技术上先进行一些交流!和我联系吧!

楼主:
部长先生,看到您提供的资料很感兴趣,能报一下价格和使用说明书吗?谢谢。

网友D:
你好!我这里有你要的这种模块。电话:0571—85056647小吴 技术参数如下; 本类产品是一种标准信号的直流电流调理器,采用线性光耦隔离原理。本产品为全隔离产品:输入、输出和辅 助电源三者之间相互隔离,具备高精度,高隔离,低漂移,响应快,宽温度范围,安装简单等特点。解决了设备仪表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共模干扰问题。 采用线性光耦隔离原理,能将输入的4-20mA直流电流信号经隔离后输出标准直流信号:(一入一出或一入两出),混合输出(二路) 输入:直流电流信号(DC 4~20mA) 输出:0~5V;1~5V;0~20mA;4~20mA等 型号: CE-IZ07, CE-IZ27 负载能力:电压输出≤3mA, 电流输出≤300Ω 输入范围: 4~20mA 响应时间: 150 mS 输出类型: 0-5V或1-5V或4-20 mA 辅助电源: +24V 精度等级: 0.2级0.5级 静态功耗: <1W 过载能力:2倍标称值,一秒10次 线性误差:≤0.5% 隔离耐压:≤2500VDC 输入阻抗:250Ω

楼主:
上官云飞先生,您的模块只能I/V转换,没有V/I转换吗?价格是多少?

网友E:
谁有标准模拟信号0-5V或1-5V转换成RS23输出的模块 请发资料和报价hzxy211@163.com

网友F:
答:"谁有标准模拟信号0-5V或1-5V转换成RS23输出的模块"不用模块用一台智能仪表就行了,不但能换成RS23,还可换成RS485,RS485(Modbus),而且是万能输入带数显. jiate888@sohu.com

网友E:
我不要现场显示,只是输出就行

网友F:
就当没显示用啊!

网友E:
价格多少钱啊?太高我买不起?

网友G:
你要的信号隔离转换器,我可以向您提供,无源的便宜,有源 的贵一点。

网友H(2007-07-22):
我也需要V/I转换器(0~10V/4~20mA)、I/V转换器(4~20mA/0~10V)。请联系:0573-86910677

网友I:
V/I转换器,实质就是阻抗变换器,关键是信号的性质,若是交流则用阻抗变压器,如是直流则用电子阻抗变换器既射极输出器;

网友J(2009-06-03):
说明: ISO A-P-O 系列直流电流信号隔离放大器是一种将电流信号转换成按比例输出的隔离电流或电压信号的混合集成电路。该IC内部含有一组高隔离的DC/DC电源和电流信号高效率耦合隔离变换电路等,可以将直流电流小信号进行隔离放大(I / I)输出或直接转换为直流电压 (I / V)信号输出。很小的输入电阻(≤250Ω),较强的带负载能力(电流输出>650Ω,电压输出≥2KΩ)能实现小信号远程无失真的传输。 Ic内部可采用陶瓷基板、印刷电阻全SMT的可靠工艺制作及使用新技术隔离措施,使器件能满足信号输入/输出/辅助电源之间3KV三隔离和工业级宽温度、潮湿震动等现场环境要求外接200K的满度校正多圈电位器可实现 4-20mA/0-20mA/0-5V/0-10V/1-5V等信号隔离转换和一进二出、二进二出功能的变换。
  产品使用有:PCB板上焊接和DIN导轨卡槽固定两种安装方式。安装尺寸图请参考本网站中的《应用信息》栏目。

产品型号举例 输入信号  辅助电源 输出信号

ISO-A4-P1-O1  4-20mA   24VDC   4-20mA

ISO-A4-P2-O2  4-20mA   12VDC   0-20mA

ISO-A4-P1-O4  4-20mA   24VDC   0-5V

ISO-A4-P3-O4  4-20mA    5VDC   0-10V

13430971512  0755-8310008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