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04-11-26):
昨天厂里把变频器开起来了,可是楼上的电子间DCS控制显示屏上的信号受到干扰,很厉害,主任建议把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地,想请教各位老师,这方法行的通吗?该怎样解决现在的干扰问题?

网友A:
这样有一定的效果的,但要看干扰是否严重.有什么变频之类的问题可以和我探讨以下.13857355446

网友B:
首先你要确认是什么样的干扰:1,辐射干扰。适当降低载波频率或改变波形产生方式,如果有改善则有辐射干扰,办法是切断辐射路径,给变频器加金属外套试试,或是改变电机走线方向,最好的办法是电机线穿钢管。2,传输干扰。变频器的地不要与微机地接在一起,要单独接地。电机线不要与微机控制电源或信号线并列走,尽量远离交叉。万一不行就给微机电源加隔离变压器或滤波器吧。肯定可以解决的!

网友C:
不知你用的那家的产品。 你的这中情况应该由于电源谐波太大而引起的;你可以加输入电抗器试一试;不知你多大的机器,用直流电抗的效果会更好些,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