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二维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4-11-26):
请问有没有二维的压力传感器啊

网友A:
请问您说的“二维”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压力传感器一般是指压强的测量,不存在二维的物理意义,只有分布式压力测量系统,二维的压力传感器是不是指空间笛卡尔坐标系下二维力的测量,这个我可以做,关键是Fx,Fy,Fz的量程、技术参数和测量对象环境,0551-7122236,电话探讨吧!

网友C:
楼上的,Fx,Fy,Fz指的是..... 烦请指教。谢谢

网友B:
一般意义上的力传感器是指单维力传感器,它基本上有一定意义的限制假设条件: 1、接触检测为点接触; 2、接触点为硬接触面,接触面无形变; 3、垂直于作用面; 实际意义上的测量永远不可满足以上条件,所以都是近似假设处理,只是要求尽可能达到,或者组合检测。 有些情况下力信号的检测实在无法简化、组合检测,采用多维力传感器是一种可行的方案,也基本弱化了以上限制条件,当然精度也有所牺牲,主要解决了传感器在空间三个方向上的维间耦合和干扰(机械本体设计、电路、软件三种统一处理)。 多维力传感器指的是一种能够同时测量两个方向以上力及力矩分量的力传感器,在笛卡尔坐标系中力和力矩可以各自分解为三个分量,因此,多维力最完整的形式是六维力/力矩传感器,即能够同时测量三个力分量和三个力矩分量的传感器,目前广泛使用的多维力传感器就是这种传感器。在某些场合,不需要测量完整的六个力和力矩分量而只需要测量其中某几个分量,因此,就有了二、三、四、五维的多维力传感器,其中每一种传感器都可能包含有多种组合形式。 二维力传感器是最简单的多维力传感器,有15种组合形式 二维力传感器 FX-FY 、 FY-FZ 、FX-FZ 二维力矩传感器 MX-MY 、 MY-MZ 、MX-MZ 二维力/力矩传感器 FX-MY、FX-MY、FX-MZ、FY-MX、FY-MY、FY-MZ、FZ-MX、FZ-MY、FZ-MZ 但基本可简化成三种形式。 无法贴图,不然就很好解释了

楼主:
谢谢大家了。但是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卖这种传感器的,看美国的仪器上边的二维的传感器是一个平面的,不知到咱们国家这有没有

网友B:
压力的二维检测仅仅是空间位置点的设定,应该是压力分布测量系统,可以呈现为压力-X-Y的图像界面或三维曲线表征。如果需要,请来电联系,0551-7122236,电话探讨吧!www.sunsor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