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维修

楼主(2004-11-26):
小弟想学变频器维修还请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请问:U V W可不可以作为输入端?   请回信:huo642@163.com

网友A:
你去问一问别人吧,我也不清楚

网友B:
请看: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3747

楼主:
请问李春发老师,我想买些关于变频器的维修资料书,你可否帮我 推荐一下,什么样的书会讲的要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C:
U V W可不可以作为输入端?你确实太菜,如果你那样做了,你就和钱大爷过不去了,一般变频器U V W接了380V机器会炸得很烂,告诉你 一般机器 L1 L2 L3 输入端,接380V动力电,还有的是 R S T 接输入 U V W是输出端,接电机,千万别接错,220V机器也有R S T但只能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