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

楼主(2004-11-26):
我有一台直流电机炭刷与铜环火花比较严重(现在刚换了新炭刷,铜环也重新打磨过,情况依旧)。想问问大家,火花严重到底有是那些原因引起,先谢谢啦

网友A:
建议你检查一下碳刷压紧弹簧是否上好,几组弹簧的压力是否一样;电机转子轴承是否完好,转子是否偏心;几组碳刷的长度是否相同;

网友B:
产生火花的原因有两种:机械原因和电磁原因。

网友B:
机械原因包括:电刷弹簧压力不足、电刷太小在刷架内太松、换向器不圆或云母片突出造成的电刷跳动等,机械原因引起的火花一般呈紫红色; 电磁原因包括:换向片电位差的数值大、电枢电流急剧上升等,火花一般呈淡兰色;

网友B:
你那电机的火花是那种?

楼主:
谢谢不知勿笑,想再问问如果是电磁原因,有没有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呢。我自己感觉到火花呈紫红色(有点像)

网友C:
火花呈紫红色环火较严重,清理一下换向器片间污物,找一下电机几何中心线看能不能解决,如不能解决送修吧!

网友B:
解决了吗

网友B:
我还是觉的是铜头的问题,因为你的旧铜头因打火已经失圆了呀,打磨一下不能解决问题的,去车一刀或换新的铜头!可能会好一点,还有电机的底座是不是稳呢,有没有大的震动呢?那也能引起火花的。

网友D(2007-09-06):
打磨以后还不行,只有下线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