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显示CO3

楼主(2004-11-26):
各位: 有一台P9-11KW变频器,输出没接线,送电后显示CO3,而且消除不掉。请问各位专家该如何是好?

网友A:
是0c3吧!上电出现有两个问题1 1;模块坏了. 2;检测电路故障 若要帮住;13857355446

网友B:
OC3的情况很多,大部分是检测电路有问题,有些是控制板的问题。看看传感器又没问题。

楼主:
我查了检测电路霍尔好的没发现异常怎么办

网友C(2008-04-16):
配件有的话,最好换换试试。

网友D:
模块有问题吗?

主板和霍尔坏的不多

网友E:
重点检查检测电路,有空可以联系 QQ:37092192

网友E:
不好意思 QQ写错了   QQ:553258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