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的负信号??

楼主(2004-11-26):
有问题向各位大虾请教??我忽然感觉有个问题好象不是很清楚:就是每个含有各个信号负信号的编码器,,那些负信号的真正用途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多出那几个信号吗???那位知道的话,可以讲出来听听。。

楼主:
哦。我看到一些说明,说是这样同时有正负两信号输出的形式会减少干扰,同时也因对称输出,使信号更稳定。。我觉得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别的见解??提出来供大家讨论一下。。都是这个行业的嘛,,大家只要提出问题,我想对每个人都会有提高的。。不知是否认可在下的想法。。

楼主:
还有,我是搞编码器技术的。所以如果哪位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我会尽我所能给你们回答的。同时也谢谢你们能提问题。。。

网友A(2005-10-22):
樓主你說的沒錯負信號的目的 旦編碼器A B相(象)位差 你做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