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施耐德变频器

楼主(2004-11-26):
我有一台施耐德Altivar 28型0.75KW变频器,开机无显示,直流500V正常,拆机后检查发现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一只二极管坏,重新用一只相近型号的代换后,故障依旧,但测量控制端子+24V与L1之间有10V左右电压(且表棒抖动大)正常应为24V,不各哪位仁兄能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用外部的开关电源试一下 28 系列变频已经被淘汰了 ,因为它对电源电压要求过高 国内的电压的波动太大,,容易坏.

网友B(2006-04-18):
开关电源其他部分正常不,基准有没有没有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