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新手求助:怎么解决程序的逻辑

楼主(2004-11-26):
我们用PLC控制伺服,有极限保护和故障保护. 这样有个问题,如果伺服走到了极限位,设备就会停下,同时显示设备故障. 如果要排除故障的话就要伺服离开极限,可设备正处于故障状态,所以又不能动伺服.伺服不动故障就还在. 这样的话就成了死锁. 各位高手帮帮我工控新手.多谢了.

楼主:
呵呵,太傻的问题了。嘿嘿

网友A:
给相应的故障码编一个解决程序不就结了。

网友B:
能否再做一个状态,可以叫做“应急”状态,这种状态下可以手动微调,这种状态可以在故障发生时由外部控制部分输入。

网友C:
故障和报警是有区别的。如果仅仅是限位问题应该视为报警,不能以故障处理。你一开始思路就不正确。非以故障处理不可,那就需加手动强行复位故障。

楼主:
多谢各位。现在解决了。和亚马孙先生说的差不多。 后来我发现三菱的OPR有一个OPR Retry,就是如果走到极限的话,他会自动调头,重型OPR一次,还没试过,有试过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