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三菱FXGP_WIN-C在WINDOWS-XP下注释只显示日文?

楼主(2004-11-26):
请教:为何三菱FXGP_WIN-C在WINDOWS-XP下注释只显示日文?而在WIN-2000上能显示中文.

网友A(2009-01-15):
这个问题恐怕也就是系统的Font目录中含有日文字体的缘故。

以前也有诸多讨论,不过对于我个人的开发:该软件也应该可以淘汰了~~应该是学习GX Developer的时候了。

以上

网友B:
可以看一下你下载的是否中文版,这个软件我也用过,比较好用,但是你是否换成GX Developer(gppw开发器),它的功能更强大,可以涵盖所有三菱plc

网友C:
你将XP字库中的日文删除掉试试看。我记得好像是删除一个日文文件就可以改变为中文了。

网友D:
删除日文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进入到WIN98下,自动会变成中文;

或在XP下,把对应的日文字库删除(有的需要进入纯DOS模式下才能删除);

如有问题可按以下方式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