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电机的频繁正反转?

楼主(2004-11-26):
各位前辈:我现想用伺服电机控制纺纱的横动部分,要求电机频繁的正反转,即1秒钟3-5次,而且停位要准确。本人对PLC及变频器都很熟悉,但对伺服控制还是比较陌生,比如编码器的数据如何采集、伺服器的程序怎写等等。望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可以用单片机完成这种控制。

网友B:
上海海石花也在研究这,他们的速度是20次/S,你可以联系他们看看。

网友C:
上班联系我,聊聊. 我司是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生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网友D:
您的纺纱机是什么机器,普通细纱机?还是竹节纱?还是什么?我以前也是搞纺织机械的,现在做日本几个品牌伺服电机的代理商,能详细讲讲您的设备需要吗,或者发邮件给我,我帮你出出注意。我邮箱:sysongs@163.com 也可以打电话给我,13840146961。

网友E:
每秒3-5次,不是很频繁呀。用脉冲控制也应该问题不大,只要在控制器上规划好速度和加速度也就是了。

楼主:
对不起,各位,前两天出差了。 这部机是给纱线加捻的机器,一般做70-300分特大小的丝。它在卷绕时需要防叠,所以就有了横动装置,而横动时要求左右停止的位置要准确。卷绕速度为150rpm/min,横动为1秒钟往返3次左右。哪位前辈做过类似的控制,请指点一二。谢谢!我的邮箱:nh123lyq@163.com

网友F(2012-01-29):
变频电机可以吗?

我这边现在也要做个频繁正反转控制的机器,

1.电机功率要求550W

2.驱动是用变频器好点是吗?、

具体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呢?

伺服机构不会用,成本也大!

单纯的用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 频繁正反转控制能胜任吗?

电机功率要求550W输出轴能实现快速制动并反转,、、

考虑变频器加减速都需要一定时间问题,如果将加减速时间都设定为0秒, 那么变频器能承受的了吗?
或者有什么好的办法改良呢。。???

请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