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的模拟量输出模块EM232的问题

楼主(2004-11-26):
我编了一个小程序,想通过EM232输出两个不同的0到10V的电压,AQW0指的是第一路输出,AQW2指的是第二路输出,要是我再接一个EM232模块,请问是不是接下来的两路输出分别是:AQW4、AQW6?

网友A(2005-10-29):
各位大哥,请帮忙,我刚刚接触西门子plc,现在想通过em232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但无论我寄存器写什么数据,都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我是这样操作的:在m0与i0中接了一个250ohm的电阻,然后向AQW0写入32000,测的电阻两端的电压为2V,而且无论我写入什么数据,电阻两端最大电压是2,同时m0 v0两端的电压也达不到10V,请大家帮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B(2009-03-05):
帮忙解决一下吧

网友C:
4L的 为什么要自己并电阻?232能输出电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