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请教!)

楼主(2004-11-26):
你好,请问怎么样把WINCC内TAG LOGGING存的历史数据转存到EXCEL,谢谢指点!!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请大家给指点一下吧

网友B:
查看wincc的帮助里面,关于opc的,有实际例子。

网友C:
我也有个问题,请问能否任意调出tag logging里的记录?

楼主:
沧海剑,OPC介绍的好象是实时数据.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我知道siemens传动的老师会~呵呵~我还记得讯要对Excel编程~具体方法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想了解可以给siemens 客服打电话.

网友E(2005-01-07):
靠 都是废话 !!! 有没有能解决的呀? 还有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