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1-27):
各位好,我在用NodeBuilder编程时,怎样修改program ID,我编译完以后,怎样往设备里下载,为何告诉我program ID不匹配呢?请教各位高手,急需,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修改PROGRAM ID: program id 不一样,在下装程序的时候出现program id 不匹配的提示!!! 既然直接下载程序有问题,可以绕过去。 1、lonmaker安装节点时load新的程序(修改program id后的程序)。 2、下载成功后,可以正常使用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