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在s7-200里如何处理模拟信号

楼主(2004-11-27):
请问各位大侠:在S7-200里如何将模拟信号输入,又如将何输出模拟信号?

网友A:
有专用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比如EM235模块.看看参考手册即可

楼主:
在编程上如何处理?夏天001

网友B:
根据你的量的类型(1-5V or 4-20mA)硬件上要处理,软件很简单,用MOVW移存到存储区就好了.

网友C:
输入地址是AIW0、AIW2等等,输出地址是AQW0、AQW2等。用MOVW指令将AIQ直接转移到VW存储区域,输出的话可以用同样的指令把VW区域里面的数值或者立即数输出到AQW0、AQW2等等地址上。

楼主:
我听说要经过实数到整数再到双整数的转换,然后输出则是翻过来,是这样吗?各位高人!

网友D(2009-09-10):
对 是要经过转换的 要不输出溢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