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临时用哪种组态软件代替?

楼主(2004-11-27):
我现在做一套人机界面带PLC的生产线.客户提出要备一台电脑模拟人机界面控制PLC,以便在人机出现故障时应急.不知道是不是只能用组态软件来实现,我以前没接触过组态软件,也不知道用哪一种比较合适.因为只有在应急时才用,所以要求也不是很高.望高人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样子的plc,好多组态都可以用的

网友B:
我也做了几套这样的设备,做多的用了11台PLC和5台变频器。直接使用VB编写计算机的控制程序。不知道你用的PLC是那个厂家的?

网友C:
到www.ade-tech.com上下载其试用版试试看,上面有其使用说明书

楼主:
我用三菱的FX2N。 MICKE,用VB编写控制程序是不是很难?我不太会。

网友D:
图便宜的话就用国产的,组态王感觉比MCGS通讯稳定一些。

网友A(2005-06-08):
用国产的组态软件便宜,如果界面不是很复杂就用VB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