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9 故障紧急救助谢谢

楼主(2004-11-27):
欧陆590 型号是599的直流数字单元 负载:600km直流电动机 故障:正常运行2小时 电流530a 继电器突然掉电然后自动在瞬间内吸和 如果有指导的老师请告知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是599内部的继电器吗?我向你还是应该在电机高转速时和低速时状态多试试,看看此故障是不是频繁发生,在什么状态下发生。顺着继电器线圈查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