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楼主(2004-11-27):
对于伺服电机的软件控制,在下不知道怎么控制伺服电机的换向问题,就是伺服电机高速运动到软件的减速再到停止最后到改变转动方向然后加速再高速动。这个过程中改变转动方向怎么用软件实现。望各位指教。/

网友A:
我司是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生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网友B:
看您上位机控制方式,位置控制,集电极输出信号,将方向信号高低电平改变一下就ok,差动信号,将相位交换一下。速度控制,将+/-10V电压改变一下就ok。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13840146961

网友C:
沈阳老宋:你好!!!我是个新手,我觉得你懂得都很多,很想跟你好好请教请教!!!我得qq53789622,请你和我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