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简单判定方法

楼主(2004-11-27):
最近有很多国产变频厂家宣传推出无感矢量控制变频器,本应是快事,但其中不乏滥竽充数者,实在有违商业道德,关于矢量控制的原理难以简单说明,此处仅介绍一些简单判别方法: 1。无感矢量控制的低频力矩远大于控制,但决非以用手抓电机轴是否能握住所能判别,事实上,V/F控制只要有足够电流,轴上也能输出一定力矩。 2。无感矢量控制必须有电机的最基本参数(电即额定电压、电流、转速、频率、定转子电阻等。)。 3。无感矢量控制变频器一般有通用V/F控制和无感矢量控制两种控制方法的选择参数。 4。无感矢量控制无论在任何频率下运行,只要电机空载,输出电流一定为电机空载励磁电流(大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3/1左右),这一点与V/F控制有本质区别(V/F控制在低频时为获得足够力矩,即使在电机空载时电流也很大这会导致电机发热)。 5。无感矢量控制不需要“转矩提升、V/F曲线选择”这样的参数,如果电机空载,变频器在1Hz运行时改变“转矩提升”参数的设定值,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会相应变化,即可判定变频器为V/F控制。 6。在低频1Hz运行,大幅度改变电机的负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果没有相应的大幅度变化,则是V/F控制。 方法4~6是区别无感矢量控制与V/F控制非常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没有例外的确定性的结果,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A:
TO 楼主 能详细举例说明哪种品牌是真正矢量控制的吗?大家共享!

楼主:
没有用过,不敢妄加评论,可以肯定的只有一家——艾默生的TD3000。

网友B:
楼主的文章很精点,希望在来点技术上的,

网友C:
罗克韦尔自动化 A-B品牌 1336 Plus II 交流变频器就是采用无感矢量控制和V/F控制两种方法。

网友D:
以下几种型号、品牌具有无感控制,其它全是“伪矢量”控制 西门子 MM440 矢量控制 东芝 A7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瓦萨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富士 G11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日立 SJ系列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AB 700系列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CT CDE系列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三垦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松下 VF-7E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伦茨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丹佛斯 VLT5000 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东洋 VF64 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 施耐德 磁通向量控制 三菱 A500 磁通矢量控制 安川 G5 磁通矢量控制

网友E(2004-12-30):
瓦萨也是? 老弟有证据么? 没有证据,莫要乱说嘛。 老汉对瓦萨感觉还是蛮好滴

网友F(2005-09-23):
东芝的VF-A7变频器也有无感矢量控制和与V/F控制等5中控制方式.

网友G:
本人对变频器了解不多,但觉得国产变频器连一个品牌也没有,作为中国人真是悲哀,是该加油的时候了

网友H:
谢谢楼上提供的方法,有机会试试看哦!

网友I:
TO:西楚霸王 你可以不知道,但你不能说除你所说的几个国外变频器外全是“伪矢量”。说得太满显得。。。。 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下面几款变频器也是矢量控制的,而且是国人自己研发出来的: 1、艾默生TD3000。 2、英威腾、四方、汇川也有自己的矢量控制变频器。 另外据说森兰SB80、易能均有矢量控制,只是因为没有用过,不便在此肯定。应该不是空间电压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J:
受益匪浅

网友K: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L(2011-08-31):
   楼主,讲的太好了

网友M(2013-03-04):
楼主讲的真不错,我是上海和平电气的,我公司现在做的就是真正的 矢量变频 索肯和平(上海)电气

王晓龙 18021014596  HPVFV 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