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紧急求助:关于S5-95U

楼主(2004-11-27):
S5-95U的CPU模块上有个BF指示灯,显示为红灯,这是何故障呢?上位机与PLC无法连接上,是否与这有关呢? 请大家帮忙,可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A:
BF灯亮是提示总线故障的,如果你的PLC是多机网络的话,首先可以查看一下是否两个终端机上的终端电阻没有设置好。也有可能是连接用的双屏蔽电缆损坏了。我们以前遇到过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无任何异常的时候会在整个系统掉电(比如工厂停电检修)后启动时出现,这时采用将整个网络中的PLC逐一重新启动的方法可以排除,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