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故障

楼主(2004-11-27):
一台VTL2800系列1.5KW的变频器,面板控制正常,但外部控制时,无法运行。

网友A:
参数是否改过来了: 002应为0 013应为2或4 另外,给定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还有27脚的参数设定为多少?

楼主:
参数都试过,给定没有问题,27脚为7,控制卡测试能通过,就是不运行,测试控制卡时,在10HZ运行。

网友C:
参数可能没有设好,02设为0  13=2或4 外控运行频率端53需加上电压(可短接50,53) 外控端子12和27必需短接,在接通变频器运行端12和18之前要按一下START键,即可运行,如按照按此参数设置好了后还无法运行,可以把参数初始化后重新设置以上参数

楼主:
这样也试过,就是不运行

网友D:
1.参数没有设定好 2.外部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E:
外部控制有图吗?这样才能更好的说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