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场profibus pA 总线仪表故障的判断

楼主(2004-11-27):
我公司应用的总线仪表是一条总线下挂数个温度压力仪表,但经常出现控制画面温度压力瞬间回零现象。我们发现有以下故障原因:1、现场仪表本身故障2、总线仪表死机现象3、总线松动现象。但排出以上几点原因。还是出现故障。烦请各位不吝赐教!请问其故障原因为何?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发至lxg13514424387@21cn.com

网友A:
既然硬件没问题,那么检查一下画面组态显示的数据是否溢出。

网友B:
把你的pa速率降一下,如果还不行就按照你的pa连接顺序进行地毯式搜查,因为有可能在某个节点产生冲突,数据变零很有可能是因为瞬间没有扫描到此设备。

网友C:
也有可能你的总线电缆屏蔽没有接好,

网友D(2005-02-17):
检查设备周围有没有干扰源?例如大型电机什么的.再是检查PA信号电缆敷设时周围是否有强动力电缆.再还有PA信号电缆敷设时是否规范,屏蔽接地是否接好?电缆是否距离过长?

网友E(2006-05-28):
pa电缆是不是偶尔有短路现象,检查接头连接处。

网友F:
连接总线的上一个接点可能有问题,总线松动!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G(2008-06-1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G: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到有问题的总线仪表上将电源断开一会再接上就正常,但不能根除故障,询问厂家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H(2009-02-23):
把偶合器上面的开关拨到“ON”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现在故障原因已经排除!

网友I(2009-05-04):
怎么排除的??????????

网友J:
大部分组态软件的通信组件,在接收现场设备数字通信信号前,会对数据输入缓冲区做清零操作。当现场有瞬间干扰,主机没有收到现场仪表的当前数据时,程序就会有很大概率以为是接收到0数值。这个问题直接原因是现场设备屏蔽接地没有做好引起的,但间接原因是组态软件无法识别瞬间接收不良的情况,需要用户自行编制过滤瞬间干扰的软件滤波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检查设备周围有没有干扰源?例如大型电机什么的.再是检查PA信号电缆敷设时周围是否有强动力电缆.再还有PA信号电缆敷设时是否规范,屏蔽接地是否接好?电缆是否距离过长?

有强电干扰可以采用铠装型PA电缆:ASTP-100Ω(for PROFIBUS-PA & FF)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0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L(2011-04-19):
关于河北矿峰水泥有限公司4000t/d水泥熟料线 PA总线调节问题及分析处理方式 河北矿峰水泥有限公司4000t/d水泥熟料线是由中材国际南京水泥设计院研究院设计(以下简称南京院),DCS系统由南京院负责供货安装调试,PA总线现场设备由安徽皖科电子工程有限公司供货调试,施工安装方为邯郸中材, 一、系统介绍:DCS使用ABB AC800F控制系统,耦合器采用P+F耦合器,PA仪表和总线分配器使用安徽皖科电子工程有限公司的WNK7系列压力变送器、WNK6系列温度变送器和总线智能分配器WAFD。 在试生产调试期间多次出现PA仪表在中控操作界面显示为零的现象,经过我公司与南京院DCS调试人员及现场仪表人员多次观察分析,现将产生原因及处理结果总结如下: 二、在试生产调试期间多次出现PA仪表在中控操作界面显示为零的现象,经过我公司与南京院DCS调试人员及现场仪表人员多次观察分析,现将产生原因及处理结果总结如下: (一)PA线缆敷设问题:安装公司在敷设PA线缆时没有严格按照PROFIBU总线敷设规则进行布线。由于动力线缆产生强大的感应电压对PA线缆上传输的出现感应电压,因此确认为感应电压干扰所致。 1、PA线缆和动力线缆共用一个桥架,而且两者平行布线。 我公司针对以上情况,免费提供智能总线分配器升级版,在分配器及耦合器上同时增加干扰抑制器解决了此类干扰问题。 2、在窑头篦冷机处有二十多台风机高低压变频器,PA线缆传输线路上受到变频器的高次谐波,造成PROFIBUS通讯信号被淹没,DP主站模块处于报警状态,DP主站瘫痪不工作,另因PA通讯被干扰导致数据丢包DCS系统认为信号无效,中控画面显示坏值。 同样是在窑头篦冷机处,篦冷机南侧和北侧情况完全不同,南侧片区PA线缆布线采用十字交叉、靠近测点布线,在该区域PA信号没有受到干扰。但是在篦冷机北侧片区PA布线不仅没有采用十字交叉,而且布线绕到立柱外侧布线,不仅增加了PA支线的长度,而且受到变频器的高次谐波强烈干扰。 针对以上情况,我公司免费在分配器及耦合器上增加干扰抑制器以后,干扰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所以我公司建议现场对篦冷机北侧PA线缆重新进行布线。 (二)PA仪表接地问题:安装公司在PA线缆接地时出现接地不当,经常产生通讯不畅,仪表显示出现坏值的故障现象。因为PA仪表工作电压在24V,其工作电流不大于790mA、如果有外部感应电流叠加到仪表上,并大于其正常工作电流,DCS系统默认为其坏值。 因为电气仪表的接地都是采取单端接地,这样避免电气仪表设备的电缆两端不等电位产生感应电流,达到理想的屏蔽和接地效果。 经过现场观察分析,针对接地问题,我公司采用分配器单端接地,仪表不接地,并且重新将PA电缆的屏蔽层进行修剪,包裹绝缘胶带,使PA电缆屏蔽层与现场金属外壳绝缘,经过处理后,故障现象排除。 三、总结: 1、通过对河北矿峰水泥项目PA总线仪表的分析故障和排除,我们可以看出现场仪表的故障大多是由于干扰以及安装不规范等原因造成的。根据此情况,我公司已制定出总线线缆及PA仪表的现场安装指导书,以供现场参考使用,保障总线施工的规范性。 2、即使是相同的故障现象,其产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必须是在充分了解现场具体情况的前提下,结合仪表自身的特点,认真分析判断故障原因,才能找到解决故障的方法。 安徽皖科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祝金涛 18905607510 20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