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是否只能控制变频电机?

楼主(2004-11-27):
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买了10及台国产的防爆电机,用变频器控制,负载为水泵,频率设为45Hz,运行了半个小时,电机坏了一大半,温度高,都是前端轴承坏了,供应商答复是他的电机不能用变频器控制,有道理吗?还是他的轴承不合格?

网友A:
假如变频器设定没问题的话,他的电机肯定有问题。因为变频器的奇次谐波固然对电机轴承有影响但并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楼主:
我换了台湾的普通电机,到目前为止运行了几周还没出现过有问题!

网友B:
加装热继可保护到电机吧 定子没事为何轴承反而出了问题 肯定是电机的问题了 在需EX场合的环境下可以用普通电机代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