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纸记录仪带优盘

楼主(2004-11-27):
ANTHONE DCS集散控制系统.特别是新产品无纸记录仪带优盘功能.

网友A(2006-01-16):
我用过浙大的,带U盘,很好的!就是容量有点小!

网友B:
我使用过的都只兼容usb1.1和usb1.0(可以免驱动),现在谁家的无纸记录仪有可以带usb2.0优盘的吗(2.0的容量大)?优盘可以在无纸记录仪记录数据时备份数据吗?

网友C(2006-02-18):
厦门安东的无纸记录仪可以带usb2.0优盘!!!

网友D:
浙大中控的无纸记录仪外置存储器CF卡

网友E(2006-04-29):
我的可以
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做非标

网友F(2006-05-30):
杭州盘古VX系列单色蓝屏或彩色系列无纸记录仪可带USB2.0的U盘,且转存文件到计算机上时已经形成windos格式,不用靠上位机管理软件来读取所转存的文件,更可靠更方便!

网友G:
ESCORT 3016推荐你看看,16M存储空间,可以选购CF卡(8-16G)功能十分强大,需要的给我发消息。
MSN:superfairytale@hotmail.com

网友H:
好像很少有人用XSR的,好像很少有人说啊!下面是我公司无纸记录仪资料,各位老大有时间看看!谢谢!

  XSR30 系列单色无纸记录仪
介  绍
  ① 蓝色5英寸320×240分辨力液晶屏
  ② 2~16通道万能输入,基本误差±0.2%、16位A/D转换器,全隔离
  ③ 60MB记录内存,0.1秒~60秒记录间隔
  ④ U盘转贮接口
  ⑤ 外形尺寸:144×144
  ⑥ 仪表电源:220V AC"
型  号 XSR30
价  格
规  格 144×144

网友I:
无纸记录仪新观念、自由搭配自由组建 全屏显示、1~4G硬盘记录、操作屏 总线型数字式无纸记录仪;终端显示器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随着计算机硬件、软件技术的发展组态软件的推广,通讯协议标准的制订,RS485通讯总线应用。使系统架构出现了多样化。 触摸式平板电脑的出现; PLC触摸屏的多用途的开发,已成为智能仪表的显示终端器; 新一代通讯总线形式的数字式无纸记录仪出现。 给用户自由搭配自由组建无纸记录仪监控系统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 由于触摸屏的飞快发展,价格的降低,硬件厂商精心设计的嵌入式硬件技术,微软的WINCE操作系统,丰富多彩的液晶触摸屏,系统本身的可靠性得到保证,快速构成高性能的人机界面。丰富的工艺流程配置及趋势图、棒图、报表、历史记录等得到广泛的应用。   操作系统均可带电拔插,无硬盘、抗震动,系统不会死机,提高自动化系统的稳定性。   由于采用最新的液晶,触摸技术,产品的档次大大提高。系统凭借其强大的以太网通讯功能,复杂的曲线功能,形象美观的人机界面和各种报表功能而得到广泛应用。 如厦门宇电AI-2000W现场总线型数字式无纸记录仪,已成功的应用在电炉、化纤、医院空调系统。用作终端显示操作器(上位机)。下挂2、4、8、16、32、64、100个显示控制仪表、采集模块。 一条总线连接分散安装的下位机-AI显示控制仪表-采集模块,在现场可观测控制显示仪表温度、压力、流量。实现模拟量、开关量、输入、输出。   在实施过程中节约了安装电缆成本,布线方便,安装空间小,应用范围广。贵公司网站有详细介绍http://www.yudian.com/   每个厂家开发的各种产品有它自身的生命力,各有各的用途,仅此提供参考。 全屏显示、1~4G记录、操作屏 触摸操作显示、记录、程序保存、远程操作的超级终端HMI 触摸按钮控制电机【启停】的无纸记录仪 通电就能应用、自由自在来控制 AI2000W型5.7寸触摸智能化数字无纸记录仪 ★实现了看似简单的传统的HMI触摸屏+下位机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单显表、多路巡检仪、单回路工业调节器、程序型调节器、手操器、开关量DI/DO模块)的完美组合; ★实现了AI系列产品RS485总线型智能化控制器与HMI触摸屏集一体的自动识别超级终端;上下位机相互独立、互不干扰、通电就能显示操作;按序排列;统一管理; ★实现了数字监控、数据保存(CF卡1~4G、PID调节或程序配方控制、远程手操功能、手动控制开关量继电器接点输出等功能;让控制系统的组合自由自在控制掌握在您的手中,方便留给用户,困难留给厂家。应用方便的监控系统组合产品。 ★实现了无纸记录与小型监控系统相组合的低价格的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 ★使用为何方便? 1、是有过硬的:AI系列显示控制仪表或AI控制DI/DO模块; 2、是有百变的:闪亮登场的HMI触摸屏及任意编辑的应用软件; AI2000W型5.7寸触摸智能化数字无纸记录仪 触摸控制电机【启停】的无纸记录仪 全屏显示、1~4G硬盘记录、操作屏 1. 简介 ●AI-2000W型5.7寸G/C型触摸智能化数据无纸记录仪是基于传统的HMI触摸屏,采用智能化、模块化和网络化的设计理念二次开发的无纸记录仪,可以和AI系列产品和PLC进行灵活的组态,实现数据存储的功能;操作人性化;(显示控制仪表参考AI产品说明书) ●高性能:HMI触摸屏采用RISC CPU、32M大容量内存,选配储存卡槽,采用外插拔标配1G的电子硬盘,可扩展CF卡1~4G存储记录空间;数据保存按先进先出的原则,数据可通过读卡器在PC上直接打开,也可通过10/100网口或者串口备份至上位控制计算机,用Excel电子表格打开CSV格式的数据文件;(HMI触摸屏供电方式+24VDC电源) ●即买即用:只要同时定购下位机,产品出厂前将在工厂组态好,连线即可使用; ●应用灵活:采用主机+下位机的结构,下位机为AI系列仪表,输入及输出规格极为丰富,可任选单路或多路显示报警仪、智能调节器、手操器、流量积算仪或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系统若发生变化,亦可随时变更、增加或减少记录通道。每台记录仪可选择4、6、8、12、16、32通道类型软件,自由编辑选择通道硬件型号,设备位号;自由自在控制掌握在您的手中;(显示控制仪表模块可选24V供电) ●图形丰富:HMI触摸屏已内嵌二次开发的无纸记录仪软件,具有丰富的图形画面如:数据画面、实时画面、棒图画面、实时曲线、历史曲线、报警应答确认报表、历史数据报表、预制工艺流程图; ●程序控制:在触摸屏上可设置升温、恒温、降温程序的控制要求;可读取、修改、升降温程序配方;程序配方的设置保存,程序图形重显,即时下传AI程序仪表;控制操作程序仪表【启动】【停止】【暂停】;切换【手动/自动】状态手动控制输出量;修改【段号】指定运行段;显示【程序运行时间进程】;及修改控制参数等多种功能; ●流程图:并可制作工艺流程图,根据工艺要求已预设8路开关量输出DO接点,即时操作按钮控制电机启停(从33通道开始);可预定DI模块采集电机运行状态动画显示功能; ●系统组建:总线连接、布线简单、有线无线都适应;高科技的产品与传统的控制回路完美的结合;操作密码111每次一刻钟,简单安全又可靠; 备注: 【1】 AI-2000W型5.7寸G为16级灰度颜色无纸记录仪; 【2】 AI-2000W型5.7寸C为256色彩色无纸记录; 【3】记录仪的开孔尺寸为W:190.6mm×H:140.6mm; 【4】记录时间间隔6s以上; 【5】记录天数视CF卡容量大小。 产品特点 l 采用传统的:HMI触摸屏,采用HMI软件二次开发无纸记录仪; l 窄边小型机体:窄边小型机体,机体空间小,组装时不占空间; l 长寿命背光灯:背光灯采用寿命高达50000小时的长寿命型(常温、常湿状态下); l 采用CF卡电子盘,解决了普通硬盘不耐震运的功能可运用的火车、船泊等高震动场合; l 灵活组态软件功能:应用领域丰富灵活,能全面取代无纸记录仪与人机界面的功能报警功能、画面直观清晰,操作简便;快速运行:与传统人机相比CPU 功能更强大,运行及画面切换的速度更快; l 大容量内存:大容量内存,满足更多的应用的画面需求; l 系统存储最多可达1000多幅画面; l 多语言支持:通过文本库可以支持画面多语言编辑功能; l 安全强化:支持三个等级密码和用户程序保护功能; l 集中控制:支持PC、人机界面、 仪表和PLC等组网集中监控; l 数据记录:历史资料可由PLC控制或自动采样记录; l 子画面:提供基底画面及子窗口画面(提供灵活的画面嵌套机制); l 配方:方便实用的配方程序保存和配方传送功能,应用与AI程序升降温控制; l 强大脚本:提供类Basic的强大脚本的功能; l 储存卡:扩展CF卡存储:标配1G的CF卡,可通过扩充CF卡扩展存储的空间1~4G的CF卡海量记录。可以支持FAT16/FAT32; l 网络连接:TCP/IP网络口扩展:支持10/100自适应网络口,可以支持定制的网络应用;

网友J:
盘古的最新VX系列带USB数据转存,记录的同时可以转存历史记录。

网友K:
那家的记录仪记录间隔可以连续设定?1、2、3、4、5、6、7、8、9。。。

网友H:
说的也是!

网友K:
XSR30可以记录间隔连续设定从0.1秒~60秒,如果需要记录间隔可以按用户要求调整,如0.05秒、2分。。。
还有:输入通道号可是按键输入中文位号,记录曲线逐点更新。。。

网友L(2006-11-13):
科昊公司的记录仪内存可达64M,记录间隔可任意设定.最长是3600S.能同时显示16个通道的数据.U盘自动读取数据.导出为EXAL文件.WWW.KEHAOAUTO.COM

网友M:
记录仪方面世界排名第一的应该是横河。从有纸到无纸,在到数据采集。总共6大类,72个品种。其中无纸记录仪,最多单台支持48个通道,扩展可达348通道,支持2GB的CF卡,支持USB设备(如:U盘、USB键盘、USB指纹识别登陆等)。具体详情,电话联系:020-87324972 彭生。

网友G:
下面引用由acqua_23在 2006-6-6 15:24:00 发表的内容:
  ESCORT-3016模拟通道可以扩展到16通道,采样率250KS/s,采样时间间隔4微秒到10分钟,可以选购内置硬盘8个G,满足用户的高速存储

楼主(2007-01-17):
我用过很多记录仪.不过好多厂家都是只能指定的某种U盘或是自己生产的U盘才能与记录仪兼容.厦门科昊的可以任意U盘使用.而且既插既读.不需要使用按键.方便.

网友I:
全屏显示、1~4G记录、操作屏 触摸操作显示、记录、程序保存、远程操作的超级终端HMI 触摸按钮控制电机【启停】的无纸记录仪 通电就能应用、自由自在来控制 AI2000W型5.7寸触摸智能化数字无纸记录仪

楼主(2007-08-21):
科昊KH200R-D经济型16路无纸记录仪主机价1880元,可带8个继电器和U盘功能。

网友N(2010-06-03):
一.无纸记录仪概述

无纸记录仪摒弃了传统有纸记录仪中使用的记录笔和记录纸,提高了记录仪本身的质量,增强了记录仪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记录仪的运行成本。无纸记录仪是将工业现场的各种需要监视记录的输入信号,比如流量计的流量信号、压力变送器的压力信号、热电阻和热电偶的温度信号等,

通过高性能32位ARM微处理器进行数据处理,一方面在大屏幕液晶显示屏幕上以多种形式的画面显示出来,另一方面把这些监察信号的数据存放在本机内藏的大容量存储芯片内,以便在本记录仪上直接进行数据和图形查询、翻阅和打印。通过优盘或CF卡转存数据,将无纸记录仪上的记录数据转存到电脑上,用户可用厂家提供的上位机数据管理软件,对数据进行保存、处理等,在上位机上重现历史数据和历史曲线。或者采用RS-232C/RS-485通讯接口,可实现远程监控,将无纸记录仪上记录的数据进行管理。
  无纸记录仪主要应用场合为:冶金、石油、化工、建材、造纸、食品、制药、热处理和水处理等各种工业现场。随着科技的发展,无纸记录仪扩展了更多的功能,如PID调节等,也向着越来越集成化的趋势发展。

二.无纸记录仪分类

安东液晶显示无纸记录仪、安东蓝屏无纸记录仪、安东彩屏记录仪、安东真彩显示记录仪、安东流量积算仪记录仪、安东温度记录仪、安东PID控制记录仪、安东单通道记录仪、安东多通道记录仪

三.安东无纸记录仪功能简介

1、实时数据采集,记录,历史测量数据查询

2、图形LCD显示,表现丰富。实时数据、历史数据都采用曲线显示。五种曲线分辨率:

128*40,128*80,128*120,128*160,128*200,可由用户根据测量范围及实际测量值进

行调整,从而得到更细致的曲线显示效果。

3、测量值数字显示,百分比光柱指示,上下限报警,报警状态指示。

4、手动查询,自动查询,按用户给定时间查询,最后40次报警记录查询等四种历史记录查询模式。

5、各通道记录时间动态分配,关闭的通道的数据存储空间自动分配给打开的通道,有效提高了储存空间的利用率,并在单通道、两通道运行时有效延长记录时间。

6、数据采用非易失性存储器存储,掉电后数据仍可保存。

7、采用硬件实时时钟,掉电后仍能正常运行,并带闰年补偿。

8、允许多种输入类型

四.安东无纸记录仪技术参数

显示:采用320×240高分辨率图形蓝白单色液晶显示器

基本误差:±(0.2%F.S±1)个字

输入规格:标准电压:(0-5)V、(1-5)V

标准电流:(0-10)mA、(4-20)mA

热电偶:K、S、B、T、E、J 、WRe325、N

热电阻:Pt100、Cu50、Cu100

特殊输入:R、WRe526、mV信号、其它(订货时注明)

输出规格:开关量输出:继电器触点输出(阻性 250VAC/0.8A)

固态继电器触发(12V/50mA)

馈电输出:

DC12V/50mA

DC24V/50mA

DC5V/50mA

变送输出:4-20 mA(负载<650Ω)、1-5V

0-10 mA(负载<1000Ω)、0-5V

通讯接口RS232或RS485

存储介质U盘/512M 、U盘/1G、U盘/2G

记录时间:采用256M电子硬盘存储

记录间隔:1、2、5、10、15、30、60、120、240、300秒十档任选

记录长度:64笔记录,最近的10.5天/64笔(记录间隔1秒)~3150天/64笔(记录间隔5分钟)

断电保护时间:用FLASH MEMORY保存设置参数和历史数据,断电后数据可永久保存,采用硬件时钟,掉电后也能准确运行。

电源:开关电源85VAC~264VAC、50HZ±1HZ、功耗12W

环境温度:0~45°C

环境湿度:0~85% RH

五.安东无纸记录仪具有如下几大特征

1)板卡式模块化结构。维护简单,并可随意增减回路数及模块功能

2)超大容量直接存储空间。数据直接存储于2G优盘

3)强大、灵活的模糊PID控制功能。基于十万台(回路)的模糊PID现场使用经验而设计

4)强大的上位机分析软件

5)记录间隔可调节。根据客户现场情况进行调节,满足不同需求